楼主(2015-05-27):
gxdeveloper8.86中行间声明为什么选不了“plc"选项,我想行间标注,为什么就不行1新手待解救。

楼主:
大神在哪里???

网友A:
就这样输入也可以啦

网友B:
哥们,你光标放错地方了。。。
你为啥要把光标放在空白区???????
你把那个蓝色框框,框在X002那里试试

网友C:
行间 就是行与行之间,在行的最左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