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7):
hi,各位大佬:
         今天客户说,希望能把步进驱动器的电源供电线的那两根电源线,电流能够检测出来,不知道有什么办法,现在只有模拟量模块!

希望能发动头脑风暴!帮我想个办法!

网友A:
那是必须打变送器检测的,伺服都不能测量输入电流

网友B:
          检测出来的电流要控制吗?或只是显示?

网友C:
伺服都不能测量输入电流
大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出来的电流要控制吗?或只是显示?

只是为了显示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必须打变送器检测的,伺服都不能测量输入电流

什么样的变送器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是为了显示出来就行了?

只要能显示出来就行了!

网友D: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吧!加个数显电流表不就行啦!

网友B:
      钳型电流表可以啊,交流或直流都有可用的款。

网友E:
外部显示的话可直接加一个电流表,触摸屏上显示的话线路上加一个电流变送器,模拟量输出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经过PLC程序计算比例变换后就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部显示的话可直接加一个电流表,触摸屏上显示的话线路上加一个电流变送器,模拟量输出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经过PLC程序计算比例变换后就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F(2021-05-08):
如果你只是想知道电机是否运转  用LC22可以检测到。高速响应,20ms。需外接电源 输出信号接IO。

网友G:
若有模拟量模块的话,买个电流变送器就可以了,
没有模拟量模块的话,安装个电力仪表走通讯采集就可以了,MODBUS通讯,电流、电压、功率,电能参数都能采集到,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H:
刚好,能用 成本低 才是硬道理。不差钱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