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用步进指令编程可以暂停吗?

楼主(2015-05-27):
用GX编程软件写程序,SFC步进指令, 程序是全自动的, 假如程序运行到某一步时,按下X0暂停,然后按下X1又恢复运行,请问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啦,那就是看你怎么写程式了
比如 程序用时间继电器T0 T1....来写, 每个时间继电器时间到就跳下一步这样一直运行, 中途我要用X1暂停, 然后X2又恢复接着运行。 这个怎么做啊

楼主:
比如 程序用时间继电器T0 T1....来写, 每个时间继电器时间到就跳下一步这样一直运行, 中途我要用X1暂停, 然后X2又恢复接着运行。 这个怎么做啊

网友B:
CJ P63
MOV
用这两个指令做
具体怎么做啊 求指导

网友C:
可以,要有输入程序

网友D:
驱动M8040 M8041就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按X0驱动跳转指令.同时置位M8040,同时用传送指令把当前的动作传送到M点,按X1解除跳转指令,同时将传送到M点的动作在传送回来,这样就可以暂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