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两台步进电机联动

楼主(2015-05-27):
求助用三菱plc控制两台步进电机,其中A步进电机只做旋转运动,B步进电机做平行运动,当启动时A步进电机和B步进电机同时动作,当B步进电机到达限位点时,A,B 两步进电机同时停止。请各位帮忙给看看,这样程序改如何写呢?
可以给个程序吗?

网友A:
哦、楼主意思只是两电机同时运动,不是走联动轨迹?只是同时动,好办

网友B:
走脉冲就可以了,很简单

楼主:
给个程序可以吗

网友C:
LD X0
LDI X1
DRVA D500 D600 Y0 Y3
DRVA D510 D610 Y1 Y4

网友D:
不是联动,而是连动。
前者是插补。后不是。

网友E:
精度不高的话,直线停的时候把旋转也停掉就OK了

楼主:
LD X0
LDI X1
DRVA D500 D600 Y0 Y3
DRVA D510 D610 Y1 Y4
这样编程,驱动器接线Y0,Y1接脉冲,Y3,Y4接方向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