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编程,手动自动程序切换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5-05-27):
控制要求是可以手动也可以自动。 要用什么指令切换手动自动? 还要避免双线圈。。

网友A:
自已编啊

网友B:
调用指针

网友C:
自动手动 从来没用过啥指令切换的,都是旋钮切换,或者触摸屏上切换,然后操作具体设备

网友D:
CJ跳转。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E:
主控指令 跳转指令 或者用步进指令来编写手动/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