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径计算

楼主(2015-05-27):
用什么方法可以合理的计算出出当前的卷经!我的初始卷经位70MM
有膜的厚度是可以的 但是每次做的膜是不样!请教师傅?还有其他更好的公式吗?

网友A:
用面积法来做,π(D2/2)^2-π(D1/2)^2=u*L D2为大径,即要求的实时直径,D1为初始直径,u为膜厚,L为长度。现在只要知道实时长度以及膜厚就可以知道实时直径了,这种算法实际与理论差距不大,我试过几台设备了

楼主:
薄膜的厚度,每次都不一样的,每次都要去设定他的厚度,有点麻烦,有没有不需要它的厚度来计算它的卷经的,

网友A:
买个超声波传感器或者用另外一种算法

网友B:
用超声波传感器很准确

网友C:
使用超声波传感器检测料卷的厚度,再经过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