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关于信捷PLC解密

楼主(2015-05-28):
有一台设备需要改程序,但读取程序需要输入口令,型号是信捷XDM-60T的,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破解,如果破解不了可以重新写个程序覆盖吗?谢谢!

网友A:
是的,读不了的话要重写覆盖!
学习促进!

楼主:
关键是现在貌似写进去也要输入口令啊!

网友B(2016-01-24):
拿掉里面的电池,并且短接放电,清除程序试试!

网友C:
有专门的初始化软件,到信捷网站下载吧

网友D:
三菱的可以清空,信捷的好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