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8):
各位大师,气缸下降后需要微量上升0.5---1毫米并保持几秒的程序应该怎样设计?有人在设备中实际运用过吗?

网友A:
气缸因为机械特性做不了,,,
我爱发明里双面煎饼的机器就有看到气缸可以微量上升,用的气缸是弹簧回缩的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B:
用电缸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C:
气缸是不可能的,考虑下别的吧
http://tv.cntv.cn/video/C10595/36811804faee485fb35370e1489f2631从42分开始看

网友D:
程序是无法做这个控制了,除非是伺服气缸。
你可以通过外部,如安装缓冲器实现气缸的回缩,回缩距离只能人工调整。

网友E:
加一块塞片呗

网友F:
用双行程气缸也可以的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G:
要求不高可以试试

网友H:
用双行程气缸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I:
普通缸没法实现,我见过别人用另外一个力大的气缸把力小的气缸顶回去的。。

网友J:
楼上都正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