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租西门子控制步进电机不转

楼主(2015-05-28):
西门子 S7-200CN cpu 226CN 216-2AD23-OXB8
步进电机 时代超群 ZD-3HD660 (具体下面有图)
故障点: 无论我用M0.2还是用I0.0输入信号进去,PLC的Q0.0始终在一闪一闪,步进电机不动作。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器是24V的吗?有的是5v 如果硬件没问题,那么细分太高,你那一闪一闪的,只转零点几度,看不到的,把周期smb68设的稍微大点,细分稍微小点,先转起来再说啊
下载积分:+2(袁康冬) 真诚感谢!

网友B:
我觉的是细分太高。

网友C:
估计是掉步吧

网友D(2015-07-02):
SMW68设置的越小脉冲就越快,再有步进驱动接受的是信号需要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