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自动化电柜中有没有国家标准配线用什么颜色

楼主(2015-05-28):
比如AC380v AC 220V DC150V DC24V DC12V 输入输出怎么选用颜色来区分

网友A:
有标准,一下子没有找到,记得是一般安全电压用蓝色,其它电压用黑色,接地用黄绿色.

网友B:
国内好像就是ABC三相需要颜色,控制线没听说,国外是按用途分的,动力黑色,控制(110以上)是红色和白色,低压直流是蓝色和蓝白色,国外进线开关上侧得用橙色,表示开关断了还是有电。防爆的统一是蓝色外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