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想买个笔记本电脑从事工控,什么配置比较合适?

楼主(2015-05-28):
主要运行CAD,PLC编程等!不打游戏!!!请教一下,需要什么配置?哪个品牌?能提供具体的品牌,型号更好!!!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I7 集显,8G内存,同时配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屏15寸,越大越好。品牌其实无所谓,但散热需要好,联想挺好的,戴尔不咋样。
下载积分:+3(工控人老三) 真是好人!

网友B:
价格:你想多少钱买?
品牌:联想、戴尔、惠普这些卖品牌的都不要选了。。宏碁、华硕可以性价比高。
配置:I5 三代、I7 的CPU 8G内存可以用的久一些 。固态硬盘系统运行速度快。
系统:看你用什么PLC编程软件。。有些品牌软件更新慢
下载积分:+5(工控人老三) 真诚感谢!我想6000RMB左 ..

网友B:
显卡:最好是独立显卡。N系列的 不会那么热
下载积分:+3(工控人老三) 真诚感谢!你说的是华硕?

网友C:
关键是抗干扰能力强
联想这个拉圾,变频器,伺服一运行,PLC通迅就断了,我都恨不得把电脑砸了。
下载积分:+3(工控人老三) 真诚感谢!

网友D:
内存:cpu i7 -2.9GHZ,,建议内存6G以上,Win7-64位处理器,显卡: N卡兼容性好,A卡速度占优(N卡驱动较A卡催化剂更成熟)
有银子可以用固态硬盘。主要应对3D制图软件,至于用个PLC之类的绰绰有余。但PLC很多软件对64位安装有冲突,我现在都是主动降为32位。这样一来兼容大量工控软件,但对3D制图软件有一点点影响。需要注意。联想还是不错的。性能稳定、发热不严重,通讯异常是外部干扰太强,而用杂牌USB-R233转换数据线会有冲突,与电脑本身无关。(对比惠普、华硕)
下载积分:+5(工控人老三) 真诚感谢!想请教下,怎 ..

网友E:
一般的i'3本就行,用cad最好还是独显
下载积分:+2(工控人老三) 真诚感谢!

网友F:
我用联想,带串口
下载积分:+2(工控人老三) 真诚感谢!

网友G:
呵呵,这个有点困难,看你侧重哪些方面,1,经常出差的话考虑15寸一下就好了,这样携带方便些,2,,最好是待机时间尽量长的,有些时候调试现场不好插电,3,工控行业的软件一般都比较大,对电脑要求很高,最好I7处理器,内存至少8G,好用的话16G内存,呵呵,这些是考虑使用西门子,罗克韦尔等行业工控用的,如果你不经常使用的可以放宽一些,个人意见吧
下载积分:+3(工控人老三) 真诚感谢!

网友H:
华硕低端本,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下载积分:+2(工控人老三) 真诚感谢!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