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8):
最近在接触电机行业的设备,发现程序全都不用状态流程控制。纯的用M往下走。大家平时用状态流程多吗?为什么我感觉以前我大部分时候都在用。
难道状态流程控制有什么缺点吗?

网友A:
任何事物都具有2面性,如果是绝对的好,那不好的那个将面临被淘汰。
所以,用步进指令或者用其它M变量或用比较指令编辑都可以,主要是可操作性和安全性考虑。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事物都具有2面性,如果是绝对的好,那不好的那个将面临被淘汰。
    所以,用步进指令或者用其它M变量或用比较指令编辑都可以,主要是可操作性和安全性考虑。

    可能是这样,有人说状态流程可控性差,不易调整。

网友B:
    首先要看工艺流程而定,不能全盘否定。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 tyjksd353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这样,有人说状态流程可控性差,不易调整。

    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对待、分析,步进指令的几个标志位可以在使用中考虑,如M8040等。
    IST是好用,只是封装了。感觉换个PLC,程序的通用性不够。我一直想找一种编程风格,最好到在大部分的PLC上进行移植。以后什么品牌的PLC就一种编程风格才好。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对待、分析,步进指令的几个标志位可以在使用中考虑,如M8040等。

    这只是一种理想,就三菱编程软件就不支持粘贴、复制功能,如何移植?我们毕竟在使用层使用,无法更改或左右软件的深层次内容,编程思路到是可以借鉴的。

网友C:
    我基本都是用SFC编程的,我觉得很好用,而且主要是调试和检修方便。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D(2015-07-21):
    可能有些人不会用流程。其实流程很好。可以双线圈输出,非常方便。。

网友E:
    状态流程图也挺好用的。梯形图也不错。每个人习惯和熟练的不同,用哪个顺手就觉得哪个好用!
    于英剑

网友F:
    殊途同归,为了研究可多做几个方案,为了工程,选择步数少的为佳。

网友G:
    看各人习惯,有好也有坏,辩证看待问题

网友H:
    我一直都用SFC编程,觉得很好用啊,但是我哪个最多30个流程。再大就没试过了

网友I:
除非用IST,否则真不用步进指令,连S点都不用。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J:
大多数的情况都会使用步进流程来编写。

网友K:
看个人技能水平,以及习惯
机械臂

网友L:
看过有人用状态流程编程,我的评价是惨不能睹,只能说设备可以使用,操作的便利性,安全性都无从谈起.
当然,本人从不用,因为不会

网友M:
步进是必须的,对于流程控制

网友N(2015-08-22):
以前一直梯形图写,关联太多,很头痛;后来用SFC,这个真的很好用,选择、并行,很好处理。缺点是没有SFC功能的plc,你就不想用了;还有连续的产线用SFC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