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重量数据采集实现方式调查

楼主(2015-05-28):
称重重量数据采集实现方式调查
调查内容:
在涉及到称重的行业,重量数据是怎么采集的,采用何种方式
重量变换器?还是其他特殊采集方法?
欢迎大家热烈讨论

网友A:
走通信 或者 用AD模块采集压力传感器都做过,,,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楼主(2015-07-19):
走通讯 和模拟量 均要变换器啊 如果就一个普通的传感器呢

网友B:
肯定是走通讯的啊……只是通讯方式的区别而已……传感器就一电势差而已。你拿着电势差信号也没有用的。必须要有个AD,而AD部分除非直接上西门子那种,否则就是仪表了。走仪表就只有看通讯方式而已。就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走通讯 和模拟量 均要变换器啊 如果就一个普通的传感器呢
你说的就只一个普通传感器,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能,那也是数字传感器,本来就是AD做里面的,还是要做通讯的

网友C:
一般都是
1.称重传感器(一个或一组)+分线盒+称重变送器(转换成模拟量)+AD模块~~~~~进入PLC进行运算处理得出重量
2.称重传感器(一个或一组)+分线盒+称重仪表(转换成数字量)+通信模块~~~~~~PLC直接得到重量
两者相较,第2种采用得更多一点~~~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好贴好贴!

网友D:
方案1:PLC+PLC称重专用模块+传感器
2:PLC+AD模块+模拟变送器+传感器
3:PLC+远程AD+模拟变送器+传感器
4:PLC+远程数字变送器+传感器
1,贵,精度最高。
2,最通用的,精度还可以。成本一般,使用过。
3,现在也成熟了,精度一般,成功较低,正在使用。
4,技术也成熟了,精度高,成本较高,未来的发展方向。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好贴好贴!

网友E:
现在的很多称重传感器都带RS232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