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通讯口不能通讯,如何读出程序

楼主(2015-05-28):
请问各位,FX2N通讯口不能通讯,如何读出程序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外接通讯模块就可以!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两种解决的方法:1,外接通信板如图: 2,拆开PLC把CPU那电路板的通信芯片更换,一般都是芯片烧坏

楼主:
还是买通讯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