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FX1N可以加FX2NC-232ADP吗

楼主(2015-05-28):
FX1N可以加FX2NC-232ADP吗?(已经安装了1个85BD了) 手册上说可以,但是要加功能扩展卡,有用过的朋友能说下嘛!谢了!

网友A:
没试过,三菱的东西一般都向下兼容

网友B:
不可以再加了,FX1N PLC最多只能加一个BD板,而且要扩展2NC-232ADP的话必须加一个FX1N-CNV-BD,再加FX2NC-232ADP,因此不能再扩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