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西门子的PLC和触摸屏选型,请指教。

楼主(2015-05-29):
PLC只需要一个模拟量输入,数字量IO点40个就行。触摸屏7寸的。选型要求经济一点的能用就行。
以前一直用欧姆龙的,西门子还是第一次用,望各位给出具体型号和PLC触摸屏的通讯线的型号。 谢谢啦。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A:
PLC和屏都用西门子?
没有方向,便会慢慢失去自我!

网友B:
西门子226CN加一个16路的数字量模块,触摸屏国产的很多,好使。

网友C:
围观
采购PLC模块QQ:3085117068

网友D:
需要协助可以和我们联系哦,224xp+32输入模块,触摸屏随便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E:
楼主说清楚多少个I点、多少个O点才好配啊! 另外还要根据程序的复杂程度要考虑CPU的运算能力
西门子屏么SMART 700 可以考虑下哈 国产的么 品牌就多了

楼主:
协议要求PLC和触摸屏都得要西门子的,运算速度没有要求,IO点估计就是40个左右吧。要求有一路模拟量输入。可以不考虑速度便宜就行。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