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人机界面显示Data has some error error161(24:)

楼主(2015-05-29):
富士人机界面显示Data has some error error161(24:)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先确认电池电压在把sram格式化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sram格式化,如何操作,能祥细说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A:
按下主调整屏幕上的[SRAM/Clock] 开关时,会显示下列的“SRAM/Clock Adjustment”屏幕。
这个屏幕是用于调整内置日历和初始化SRAM 区的。

网友A:
初始化SRAM
初始化SRAM 存储器或盒时,就清除了内含的数据。初始化SRAM 存储器盒前,一定要复查一下。
1. 按下[Format] 开关和[Execute] 开关。
2. SRAM 区会在当前屏幕数据格式中初始化。初始化完成后,会显示“∗∗Format Completed∗∗”的
信息。

楼主:
已经按着你们说的弄了,弄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