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接线问题

楼主(2015-05-29):
东菱伺服电机正向转,接的脉冲正,方向正的时候,要不要把把脉冲负和方向负跟0V短接,如果反转的时候要不要把脉冲正,方向正跟0V短接?,还是不用短接,图中的38.39号脚要不要管?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正反向有你的上位机来决定 比如说PLC发送脉冲+方向来决定 无论正反向 脉冲都是接PULSE- ,方向接SIGN-,其于PULSE+,SIGN+如果你接外部电源的话接+24V,最好看手册,都有说明的,不行致电厂家,他们会告诉你的
下载积分:+1(540683398) 真诚感谢!

网友B:
[attachment=135686]
以上两种方式接线都可以。
另外,电机正反转跟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的接线没有关系,跟你给不给方向信号和发脉冲的正负有关系。
下载积分:+2(540683398)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