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9):
公司要做一个设备,一条无级调速长输送带,只在最前面装一个光电检测工件,工件放置密度为间距最小50CM,在输送带的旁边有6把喷枪(喷枪位置可调整)在喷枪范围内有工件是输出无工件是停止(喷枪范围可调)。在输送带电机上装一编码器,  刚学PLC,不知怎样编程。请各位前辈指点,怎样才能达到要求?
     三菱PLC加西门子屏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有工程做真好。。。

网友B:
在生产时喷枪位置也就是固定的,既是到光电距离固定,也就是编码器脉冲数固定。那么问题就来了,知道喷枪的脉冲数了,也可以知道物件上来时候的编码器计数。其实也就是绝对位置计数。
比如最后喷枪到光电位置,可以大概估算出最多工件数。记录每个工件的绝对位置脉冲数。可使用字左移指令,然后任意一个寄存器满足喷枪位置条件就开启喷枪

网友C:
呵呵  地轨自动喷涂线

网友C:
其实 很简单  只要你 对工艺清楚  最重要的 是实际生产 运用  我们 根本不 用什么 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地轨自动喷涂线

嗯,确实是喷涂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生产时喷枪位置也就是固定的,既是到光电距离固定,也就是编码器脉冲数固定。那么问题就来了,知道喷枪的脉冲数了,也可以知道物件上来时候的编码器计数。其实也就是绝对位置计数。
比如最后喷枪到光电位置,可以大概估算出最多工件数。记录每个工件的绝对位置脉冲数。可使用字左移指令,然后任意一个寄存器满足喷枪位置条件就开启喷枪

抱歉有点看不懂您说的,能详细点么
光电到喷枪的位置是一个系统给定值(触摸屏给),运用位移指令,从光电检测开始,细分成成N段,记录这每一段距离内是否存在工件。这个是否可行

网友D:
个人观点,编码器是绝对要的,编码器跟光电可以感知工件的位置,也就是喷枪开状态,其他位置就认为是关状态,让后还要通过编码器确定工件走的位置。。。如果工件间距固定,工件长度固定可以不用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