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到底哪里错了

楼主(2015-05-29):
小弟写了一段程序,在仿真软件里各部位动作都正常,可一写到程序里就是不输出,图片是我在监视功能下拍的,M4和M0就是没输出啊,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错在于没有图片,无图无真相!!!

楼主: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是这样的,ld xo out m1 ld x2 out m4.仿真时强制xo x2on.m都有输出,可一写到plc里监视时候,就没输出,

网友B:
你的X输入点接线了?
有信号了?
看看X点的指示灯亮了没有。
也有可能是外围接线问题或者硬件坏了,
另,你的PLC在运行状态么?
RUN灯亮了么?
下载积分:+1(lu831226) 热心助人!

网友C:
话说你直接用out y0 out y1试试呢 是不是监控有问题啊

楼主:
汗,谢谢各位了,解决了,我去,居然忘记run了

网友D:
新手开始都容易犯这个错误的。

网友E:
兄弟该加油了

网友F:
问题思考的太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