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300程序注释问题

楼主(2015-05-29):
各位大神求帮忙!
我从300PLC上载程序后,将源程序的符号表拷贝到新程序中,发现很多DB点注释没有。
接着我把源程序的DB块又全部拷贝到上载的程序中,发现DB拷贝过来后还是没有注释。
但是源程序的DB块里是有注释的,为什么注释不能一起拷贝到上载的程序中呢?
对了,这个DB块是一个FB的背景DB,而且这个DB块的注释应该怎么加进去呢?
有没有贴吧大神可以指导下?!

网友A:
在符号表中为DB块建符号,否则即使有注释,也不会显示的。

网友B:
DB缺少符号名,梯形图是显示不出来注释。
但是楼主的问题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看到图中的红框,输入以及静态变量的符号不相同,右侧变成了默认状态,查看下FB中是否有使用UDT,上载的程序是没有原程序中的UDT的

网友B:
实在不行 把程序放上来,大家再看看

网友C:
将源程序的文件夹YDBs 复制到上载的程序文件夹内覆盖即可。在 FB 内的“接口”添加注释即可在其背景DB 内显示出来。
下载积分:+1(zyh006) 感谢分享!

网友D:
把所有的程序都编译一下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多谢大家!大家说的方法我都试过了 最后我发现问题了
在FB里有对定义好的变量经行注释,因为此FB为上载的 所以没注释
我把原来的FB重新覆盖回去 注释就回来了!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