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 上的PLSV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5-05-29):
PLC型号为FX3U系列,为什么Y4没有输出?

网友A:
PLSY是指定的脉冲输出,只能是Y0或Y1

网友B:
没有这样写的

网友C:
FX3U输出是Y0.Y1,Y2
回收三菱欧姆龙QQ3106069515

网友D:
仿真不支持高速脉冲输出,OK

网友E:
六楼说的很对,1楼,3楼,4楼请再仔细看看FX系列的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