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项目选单应用,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5-29):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迷经,利用触摸屏完成 下面的功能
动作列表 A 工艺
上升 → 写入 → 下降
下降 右行
左行 上升
右行
加紧
松开

网友A:
这个好搞,给你思路,找我给你编程玖算了,我也不会理会的,思路如下
就把你现在的工艺写入内存,相当于番号,利用DECO解码指令,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不明白可以继续讨论,但是不提供现成的代码。需要的是你认真思考,自己理会,拿别人的代码,以后自己还是不会做。
不喜勿喷,玖当我没说。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2015-09-04):
也想了解一下,但自己的水平不够,不明白怎样利用DECO解码指令,希望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