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三菱指令请教

楼主(2015-05-29):
请问这个指令代表什么意思,具体是怎么传送的DMOV K8L1 D500Z2

网友A:
L1-L32传送至D500+Z2中
下载积分:+2(chenhong)

网友B:
补充一下 L表示锁存寄存器 Q系列的plc

网友C:
再补充以下 D500Z2 =D(500+Z2)
如果Z2的值为1 那么D500Z2=D501
不谢 刚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