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原点偏差.求大神

楼主(2015-05-29):
伺服电机用开关找原点.精度有多少,有精度正负0.05MM的方法吗?

网友A:
一般都能0.005

网友B:
这个精度取决于你的外部开关的重复精度以及回原点的速度。U型光电的精度一般可以达到0.01~0.03mm。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原点传感器配合电机Z相信号

网友D:
原点传感器配合电机Z相信号
不加Z相信号 用屏蔽式接近开关 10MM导程丝杠 重复精度约正负0.02 一般机械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