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9):
如何防止温控器的固态继电器烧毁导致烧毁其他东西?

一般我们常用的小加热块都是用温控器去控制固态继电器然后再控制一根火线控制发热管,热电偶反馈到温控器。前段时间客户反映有个固态继电器坏了,导致加热块一直加热,差点烧毁设备。怎么解决?换加热专用的固态继电器??我们的发热管才一两百瓦而已,用专用的老板又计较成本了。有人说装两个,零线火线各一个,不可能同时坏了吧。我觉得这样也不可行啊。求高人指点,因为我们也很少用到加热的。都是偶尔有个小加热块而已。

谢谢!!

网友A:
前面加多一个接触器,利用温控器的高温报警输出来断开接触器线圈,从而达到断开加热电路起到保护作用。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温控器有带报警输出的,超温报警

网友C:
    设定控制器温度偏差上下限,输出警报控制接触器切断主回路!

网友D:
    利用上偏差报警来限制  我们之前用OMRON的 SSR固态继电器 也有试过这种情况 不过后来加了CT好像也没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E:
    温控超温报警可以接一套降温设备

网友F:
    固态继电正常,也有温度失控的情况。所以在报警点上加个接触器控制加热电源

网友G:
    引用楼主欢天喜地于2015-05-29 22:30发表的 如何防止温控器的固态继电器烧毁导致烧毁其他东西? :
    如何防止温控器的固态继电器烧毁导致烧毁其他东西?

    一般我们常用的小加热块都是用温控器去控制固态继电器然后再控制一根火线控制发热管,热电偶反馈到温控器。前段时间客户反映有个固态继电器坏了,导致加热块一直加热,差点烧毁设备。怎么解决?换加热专用的固态继电器??我们的发热管才一两百瓦而已,用专用的老板又计较成本了。有人说装两个,零线火线各一个,不可能同时坏了吧。我觉得这样也不可行啊。求高人指点,因为我们也很少用到加热的。都是偶尔有个小加热块而已。

    太简单了加一个超温保护温控,也就是普通的机械温控一般触电大点的有20A直接把电热管的零线传到常闭触电里面,常开串到报警信号里面就好了

网友H:
    加个温度开关

网友I:
    加个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J:
    输出警报控制接触器切断主回路!

网友K:
    接机械式的热保护,简单可靠,成本也低

网友L:
改用接触器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