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30):
机器是采用三相五线制的接线方式,然后我想测算一下机器实际的运行功率,手头有一块钳形表,那是不是用钳形表分别测一下A,B,C三相的相电流,打个比方,每相电流时刻变化,那我每相取个平均值,记作Ia,Ib,Ic,那我的实际功率是这么计算吗:
220*(Ia+Ib+Ic)=P
有些设备有加热管,电机,如果单纯的电机我知道还要加入功率因数和效率,不知道这个公式是不是适用所有设备,请教高手?

网友A:
有必要算得那么精确吗?
我就是大概测算一下,我想确定这个公式可以用吗?

网友B:
电能表可以的
电能表更精确,但是比较麻烦,主线要穿互感器,机器很多,这样比较费时间,我是大概的估算一下。

网友C:
          拿功率表来测量可以。
这个功率表我真没用过,就一块钳形表,也就大概估算一下。

网友D:
引用楼主liuchong010于2015-05-30 07:32发表的 机器实际功率这么计算对吗? :
机器是采用三相五线制的接线方式,然后我想测算一下机器实际的运行功率,手头有一块钳形表,那是不是用钳形表分别测一下A,B,C三相的相电流,打个比方,每相电流时刻变化,那我每相取个平均值,记作Ia,Ib,Ic,那我的实际功率是这么计算吗:
220*(Ia+Ib+Ic)=P
有些设备有加热管,电机,如果单纯的电机我知道还要加入功率因数和效率,不知道这个公式是不是适用所有设备,请教高手?

1.粗步估算,一般設備會有標示使用功率,相加即可。
2.最好是加裝電力表,可以隨時知道。
3.P=1.732*V*I*功率因数
  • 下载积分:+1(liuchong010)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