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报警设置

楼主(2015-05-30):
台达触摸屏DOP-B07S411的触摸屏支持的是那种报警设置,我用的是PLC里的定时器T,但是好像不行,报警全是乱的,求师傅们指点

网友A:
我用的是M,可以的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B:
要用M去編輯 ,他只給你設定起始位址,後面依序排下來,要用的在補上,不用的就別理他了

网友C:
可以用数据寄存器D,当D等于一个数据时显示一项报警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