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30):
如题,
可以提供下型号吗?

网友A:
电脑绣花机上有,看看就明白了。
见过,但不知道品牌和型号,我是想单独买的

网友B:
有现成的断线检测装置。大体原理就是 把线绕在塑料滚轮上,滚轮上等距扭上小螺丝,再用一个接近传感器计数检测。
我见到的是光电的,缝纫线穿过光电传感器的2个孔,缝纫线动和不动,传感器对应2个相反状态

但在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类似的传感器

网友C:
同求,楼主找到了吗,我也有类似的需求
找到了,意大利进口,10个起定,300左右一个,货期长的一笔
品牌是BTSR的

网友D:
用一个比教软的行程开关即可

网友E:
两个接近开关就搞定了费这么大劲
怎么个原理

网友F:
楼上可以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