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酒精清洗机器

楼主(2015-05-30):
大体的是用酒精把布喷湿,然后再拿不去擦拭产品,但现在考虑的是当布喷湿布的时候,遇到电气打火,或者当酒精空气中含量很高怎么办?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用防爆电器,增加通风量,减少空气中酒精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防爆电器,增加通风量,减少空气中酒精含量。
大体我明白~我也是这么考虑的,但成本一下子上去好多啊。

网友B:
这个要求比较严格,用的电气设备必须防爆,加大空气流量,降低空气中酒精浓度,同时防止静电,静电很容易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