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形接法换成三角接法这样用220V的变频器可以吗

楼主(2015-05-30):
各位大师们好,请问一下以前看过设备上有三角形和星形接法的电机,用三角形接法接220V的变频器,那么我这里有220V的变频器但是,电机铭牌上没有三角形的接法,如果我把它接成三角形再接到220V的变频器上,这样电机能正常运行吗,温升会大吗?电机工作制是常时工作。

网友A:
电机有6个接线柱V1一V2,U1一U2,W1一W2,就可以改成三角型接法,接220V变频器没有问题。

网友B:
没问题,我们也在用

网友C:
电机铭牌怎么标的?有些电机只出三个没不能改电压。

网友D:
没问题,我们都这样接的

网友E:
星形接法不能换成三角接法用220V的变频器。三角接法换成星形接法可用220V的变频器。220V的变频器可以接380v电机,只要电流在额定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