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30):
现有一台达es  plc在执行原点回归后y0停止而y1仍然输出不知何故,新手请解答

网友A:
台达的BUG,换个品牌就好了!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BUG,换个品牌就好了!

难道这种品牌:就不支持该指令吗

网友B:
兄弟你用的是不是脉冲加方向模式啊,Y1输出是方向信号,没有影响!

楼主:
如果是Y1 ON是正方向,OFF是负方向那就有影响啊,那不是不能往返工作了吗

网友C:
方向没有影响啊,看过书上没有,书上说的很清楚

网友D:
信捷PLC也这样,定位指令完成后,方向信号点还亮着灯,不过使用没影响。

网友E:
应该是方向信号,当前定位完成后方向信号还保持的,下次如果定位方向不同就会熄灭的,不影响正常控制的。

网友A:
方向灯何时亮何时不亮,台达PLC是看心情的,能说这不是BUG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方向灯何时亮何时不亮,台达PLC是看心情的,能说这不是BUG

什么看心情,如果方向紊乱,那就是bug,但事实上他不会造成定位错误
如果Y1是方向的话,这个是正常的,等下一次定位执行时会自动根据运动方向来开关Y1,信捷的也是这样,三菱的没太注意

网友G:
没用过台达的定位

楼主:
关键是回归完成后还要往负方向运行啊,大家有没做过原点在中间,大家有没做过原点在中间左右运行的,请朋友们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什么看心情,如果方向紊乱,那就是bug,但事实上他不会造成定位错误
如果Y1是方向的话,这个是正常的,等下一次定位执行时会自动根据运动方向来开关Y1,信捷的也是这样,三菱的没太注意

定位完成后或者回原点完成后,方向灯是不影响什么,但是亮和不亮谁能说的清楚,这不是看心情是什么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H:
兄弟,台达的手册该认真看下原点回归指令

楼主:
当然看了手册但手册没详述y1的开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