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求助关于步进电机的脉冲当量计算方法

楼主(2015-05-30):
本人正在做一个单轴运动的生产治具,对于步进电机的脉冲当量不知道怎么计算,特请教大伙,请各位不吝赐教,万分感谢。准备用螺距是5mm的直径16mm滚珠丝杠,有效行程为300mm,步进电机是68型步距角1.8°,步进电机驱动器最大细分为256细分,要求步进为0.01mm,求脉冲当量怎么计算。

网友A:
电机一圈脉冲=360/1.8*256(细分数);0.01就是脉冲当量了。电机转一圈机械移动5mm,就可以推出电机需要多少脉冲机械移动0.01。但算出的值不要小于1.

网友B:
丝杆的螺距=5mm,按电机转一圈=360度,所以步进电机走一个步步距角1.8°的距离=5/360*1.8=0.025mm,这是步进电机的精度决定了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电机一圈脉冲=360/1.8*256(细分数);0.01就是脉冲当量了。电机转一圈机械移动5mm,就可以推出电机需要多少脉冲机械移动0.01。用细分数乘以500就可以得到你要的

网友E:
你这个是要设置适当的细分数了,
如果你要脉冲当量为 0.01mm, 则 需要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 = 螺距 / 脉冲当量 得出 需要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为 500 个,
当细分数为1时,电机转一圈的脉冲 360度 /1.8度= 200个,
然后 500 / 200 = 2.5 就是需要的细分数了
下载积分:+1(电子迷) 真诚感谢!

网友F:
特此分享下,希望用到的给评分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