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30):
FX3U MT的PLC控制MR-JE的伺服,谁有简单的程序的,可以发给我吗?我学习用,麻烦您了。邮箱:3106069515@qq.com
回收三菱欧姆龙QQ3106069515

网友A:
手册里面随便找一个脉冲指令即可实现,关键是硬件接线。 [attachment=135823]

网友B:
请问三凌PLC和电脑通信要哪些型号的下载线,安装编程软件还要安装哪方面的驱动才 能通信,通信的步骤?2。三凌PLC从人面界面和电脑通信又要哪些型号的下载线和驱动?通信的步骤?本人是新手啊,哪位大哥指教!或这些资料到哪里有?本人邮箱:654140963@pp.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三凌PLC和电脑通信要哪些型号的下载线,安装编程软件还要安装哪方面的驱动才 能通信,通信的步骤?2。三凌PLC从人面界面和电脑通信又要哪些型号的下载线和驱动?通信的步骤?本人是新手啊,哪位大哥指教!或这些资料到哪里有?本人邮箱:654140963@pp.com

见论坛右上角,请移步到 “工控下载“  区。

网友D:
这也太新了吧
建议报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