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run一闪一闪

楼主(2015-05-30):
今天碰到一台变频器,启动时候run灯一闪一闪的,电机没有频率输出,说明书也看了,我把它改为pu模式,设定频率后还是不能运行,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啥变频器啊

网友B:
没有报故障可能还是参数设置有问题

楼主:
运行两年了。就昨天突然这样了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切换到远程或者面板控制了。

网友D:
这个是变频器已经启动了,但是没有频率信号,就是这样的,查一下是啥方式给的频率信号。

网友C:
还有,是不是运行信号接通的时候,变频器才上的电。

网友E:
没有频率信号

网友C:
5楼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F:
应该是没有频率信号

网友G:
频率是在变频器上设定的,先查查给变频器的启动信号、方向信号等是否故障没给出;另外现场有没一台一样的变频器可以考虑交换试用一下排除故障,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H:
就是没有输入频率

网友I:
是不是P79有改动

网友J:
如果运行灯一闪一闪应该是接通的时候电机脱离了变频器,处在无负载状态的变频器启动后运行指示灯是一闪一闪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变频器过载过参数重新设定就好了,首先参数初始化一下然后再重新设定参数断电重启就好了,也可以先断电重启一下试试要整机断电

网友K:
三菱的变频器如果有启动信号,没有频率信号就是这种现象

网友L:
15楼正解,确认频率给定设定方式及查找频率输入具体参数或数值。

网友M:
正转或反转信号是否有给进去?
自动化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改造,电气柜安装15895422914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如果运行灯一闪一闪应该是接通的时候电机脱离了变频器,处在无负载状态的变频器启动后运行指示灯是一闪一闪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变频器过载过参数重新设定就好了,首先参数初始化一下然后再重新设定参数断电重启就好了,也可以先断电重启一下试试要整机断电

一派胡言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O:
啥品牌的變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