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转脉冲与电子齿轮

楼主(2015-05-30):
请问每转脉冲是否等于电子齿轮的分母?

网友A:
每一家的伺服馬達設定不一定相同,像松下的伺服馬達設定的確是設定每一轉的脈波數
但安川的,就是設定電子齒輪比,各有利敝,設定每轉脈波數,設定的確方便的多,但是如果機構上有些偏差的話,用電子齒輪比設定的方式,在修正誤差上比較方便,你可以查看相關的設定,如果你不清礎的話,建議上網找相關的知識,或是東元的伺服馬達說明,東元的以前我看過,寫的比較仔細
下载积分:+1(1712131502) 谢谢台胞,永远支持你

网友B:
也可以这么理解。最后分子分母要约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