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如何测量

楼主(2015-05-30):
请问 在不知道螺距的情况下,如何测量螺距

网友A:
如果丝杆,直接用脉冲数计算

网友B:
电机转一圈,用尺去量丝杠走了多少,如果减速比不是1:1,还要计算上

网友C:
用数显卡尺测量

网友D:
测量10圈的长度,计算,再测量15圈或者20圈的长度计算看看是不是一样

网友E:
用牙规来测量,分55°和60°两种螺牙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

网友F:
机器视觉测量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G:
不太明白你问的问题什么意思

网友H:
用卡尺测量一下

网友I:
1.有卡尺可以直接量,螺距就是两个螺纹之间的距离,一次可多量几个,总长度除以个数,多测量几次取整数,螺距一般是整数,
2.如果电机设置指令脉冲为定数即电机转一周的脉冲数,假设齿轮减速比为定数1己知,可以发n倍的指令脉冲让电机转n周,测量丝杆前进的位移量,位移量除以n,即为电机转一周丝杆前进的位移量即为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