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通讯控制台达F变频器启停为什么只能启动不能停止

楼主(2015-05-30):
组态王通讯控制台达F变频器启停为什么只能启动不能停止

网友A:
我怎么知道你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B:
shu ju cuo le ba

楼主:
用通讯组态485同时控制台达M变频器CP2000变频器F变频器启停就F变频器只能启动不能停止这是为啥大神出来解决下

网友C:
能启动说明你已经写对了,不知你的停止命令是否写的是 \\本站点\频率命令=1;

楼主:
都没错 之前都那样做的 那些情况下回导致这样的????

楼主:
组态王485通讯控制台达F变频器启停为什么只能启动不能停止 还有在组态王上调频率会产生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