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PLC程序

楼主(2015-05-30):
能不能在触摸屏上设置一个按键,按下按键清除PLC程序。大家来说一说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

楼主:
能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B:
不一定删除,很多办法都可以,

网友C:
异想天开

网友D:
别考虑歪门邪道,做技术就是良心活,心安就好!

网友A:
删程序就是通过串口给提个指令给plc,你用触摸屏写个宏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羊小电工) 热心助人!

楼主:
烦请6楼指点一下用那个批令能做到

网友E:
你是想做风险防范么?

网友F:
你設定按個鍵,讓某個輸出自保,切斷PLC電源,並且把電池的電源線接到那繼電器B接點上.....
保證乾乾淨淨歐

网友G:
单独靠软件,不改硬件的情况下,只有三菱的屏的才可以,其它品牌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