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旋转圈数,急!!!!先谢谢了

楼主(2015-05-30):
请教步进电机旋转圈数
用三菱PLC,步进电机800脉冲数旋转1圈,电机要旋转200圈。分三种速度旋转,三种速度之间不需要停机依次完成。
前 10 圈按每分钟300转 旋转,
中 185 圈按每分钟600转 旋转,
后 5 圈按每分钟200转 旋转。
请问各位高手帮忙给看看,先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A:
建表格定位,三菱有这个指令

网友B:
用可变速脉冲输出指令

楼主:
楼上大师可以给个程序吗?

楼主:
请高手赐教

网友C:
用指针的方式

楼主:
高手可以写断程序给看看吗

网友D:
用PLSV指令,要是3U系列可直接使用表格

楼主:
用PLSV指令,要是3U系列可直接使用表格
请问表格如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