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试车,在线跪等

楼主(2015-05-31):
基本可以确定是比较指令出问题了,用了好多办法还是没法解决,在线跪等!

楼主:
PLC三个灯全亮,灌入空程序,或者把那一段比较程序去掉后就正常,急疯了!

网友A:
需要自控方面的协助不呢?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B:
什么牌子的

楼主:
S7-224

网友C:
调用子程序要放在主程序的最前面

网友D:
帅哥,相同的程序你为啥不用程序块呢?

网友E:
看了,你检查模拟量数据输入数据类型是否一致。

网友F:
貌似数据类型混乱,同一地址有时定义为DI,有时又定义为R

网友G:
9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