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可以运行就是无法和电脑通信 这么回事?

楼主(2015-05-31):
无法下载上载 感觉台达老是坏 这么回事?

网友A:
如果好几台PLC多是同一问题建议你换条下载电览试试!要不就是电脑处的通讯接口有问题!

网友B:
用485口通讯看看,程序是你自己写的吗,还是设备上的

网友C:
台达plc本身的问题。我这里也碰到有。更换plc或者维修通信电路

网友C:
我也这么认为。我这里信捷也应用多,却还没有碰到台达这样的问题

网友D:
自己选择一下串口号,检查一下通讯电缆,不可能几台都同时坏一个地方。

网友E:
可能是台达的通讯站号,你搞错了。我开始也遇到过,其实机子、线、软件都是好的。一下子记不起来来了。

网友F:
应该是站号对不上。

网友G:
更换RTU通讯模式看看。

网友H:
如果PLC和通信线和设置没有问题的话,把电脑和PLC重新启动一下。或者把台达PLC编程软件卸载重装,台达就这样。

网友I:
我之前呢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通讯不稳。由于我的是USB转串的,不确定是转串的DB9接口接触不可靠还是PLC端的接触不可靠,总之换了根PLC下载线就稳定了

网友J:
这个我的经验是:现场干扰因素导致。因为我的三菱灌程序也会出现。而且一旦出现必须把电脑重新启动,否则还是连接不上。另外数据线尽可能购买台达自产(黑色那种)的,淘宝上采购要当心。主要还是USB-232转换数据受异常通信出错。PLC通信设置一般默认即可。

网友K:
我也试过,但更新了软件后就可以了,不懂你的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L:
台达的通病,我都遇到过几次了~你摸下USB转串口是不是很烫

网友M:
20几W的机械就因为用了台达的PLC,定位部分频率段死机!被退货了!测试时就写一条定位指令,记住就是一条DDRVI指令,死机,让台达工程师上门解决!多少费用我出,解决不了请吃掉,没人应战!全新原装一级代理处拿的货!

网友N:
各位大侠,我上半年就用了10多个台达的PLC,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网友O:
我只想知道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