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请教一个关于台达PLC ES2编码器多点定位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5-05-31):
请教一个关于台达PLC ES2编码器多点定位编程的问题,
现在有一个项目,在一条传送带上装了一个AB相的编码器,然后在传送带中有4个工作位置,当工件进入所在的位置时,执行其它动作!
那么用一个编码器,怎么才能得到这四个位置??
最主要的是工件不是断的进入的!

网友A:
在入口装个光电检测工件,当检测到工件,开始记录下编码器数值,到相应工位数值时候,做相应动作。
4个位置的相对位置是不变的。
类似汽车涂装车间,机器人喷漆线,车体进入时开始数编码器脉冲,设定值到达后开始机器人喷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