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485怎么控制两台变频器,站号在那里设置

楼主(2015-05-31):
Pro-face触摸屏485怎么控制两台变频器,站号在那里设置,,,,,,,触摸屏地址怎么查,,谁有没有触摸屏分配地址手册资料求指导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A:
要清楚变频器地址定义才能设定!用莫迪康通讯 抛砖引玉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