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第一次用松下,求肋!!

楼主(2015-06-01):
如图,,我把程序写入PLC后,,,X0外部输入为1. CT1008计数一次,问题来了 有时候CT1008计数不止一次,有时2次,3次 直接加10次也有。。这个是什么情况 X0称成上升沿也这样。。 请教?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A:
楼主你的CAD用得真好

网友B:
输入X0一直为ON时不会多次计数的吧,会不会是输入信号外部按钮接触不良导致该信号ON——OFF时常切换,如是其它的外部传感器等信号有不稳定的情况也可在输入信号X0后加一个定时器稳定一下,定时器输出控制计数。

网友C:
外部信号多次输入造成,最大可能是抖动或者干扰

网友D:
松下plc计数器CT是倒计数,你的CT设定值DT是多少?如果是10,X0输入一次CT就减一。
[attachment=135797]

网友E:
楼主CAD用的挺好哇~~
大狗

楼主:
谢谢 各位 指导,,,,我开始是用电线直接短接,看那个输入灯是亮了那么一下,,可是计数就是跳动,,,后来接了个开关后就好了。。。估计可能是用线碰的时候螺丝没宁紧 造成误计数,,,松下这个输入点反应也太灵敏了,用其它PLC用手去戳都没看到跳成这样的。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G(2015-08-13):
换个感应器吧

网友H:
是x0输入的问题。
于英剑

网友I(2016-01-05):
如果是 FPX-c系列 可在PLC系统寄存器里面设置 X0的滤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