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信功能中的通信错误

楼主(2015-06-01):
求老师分析下故障原因
用的FX3U 32MT PLC 变频器 D720S FX3U485-BD板 通信格式字存的D8120 用三菱变频器通信专用指令IVDR
485BD板 SD灯闪烁 但是变频器没反应 查了下故障代码 D8063 是6320
[attachment=135793]
变频器参数设置是
Pr79 2
Pr117 1 1号站
Pr118 192 传输速度
Pr119 10 7位1停止位
Pr120 2 偶校验
Pr340 10
Pr549 0
[attachment=135794]

楼主:
来个 老师 讲讲啊 不胜感激

网友A:
把波特率设置低一点试试

楼主:
调低了还是不行

网友B:
D8120不用设置,在PLC参数里面设置通讯参数

网友C:
[attachment=135869] [attachment=135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