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三菱L系列,子程序里数据寄存器的值和主程序的不一样,为什么?

楼主(2015-06-01):
使用三菱L系列,子程序里数据寄存器的值和主程序的不一样,为什么?比如我在主程序里给D600赋值为10000,在子程序里调用D600进行计算,发现它里面的值不是10000,而是一个其他的很乱的数值,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教

网友A:
确定引用没有问题,16位,32位,浮点数?
有可能是的,我再测试一下,谢谢指教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是否能跟你学习一下,最近我公司也用的是L系列和LD77ms16 很头痛,我都没用过这种系列, 我的QQ是1141813210,看到能否加我QQ指点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