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1):
各位大师,最近看到好多关于电缆载流量的很多种说法,现在都搞不清楚载流量的计算了,10下五,100上2,25 35 四三界,70 95 二倍半,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   而今天听到一电缆老板说10平方的电线可以带35KW的电机,22KW电机用10平方的电缆和,做直接启动,而电缆是YZ 3*10+1*6

网友A:
我们一个40a接触器,用6平方的铜芯硬线,带一个30kw电机直接启动,用了7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当然也是有条件的,一是这个电线是毛老馆手里的东西。

网友B:
说法很多,其实我也一样搞不清楚
巫山石军

网友C:
按照标准:30kW电机应该要20平方的电缆,22kW电机应该要16平方的电缆。

网友D:
放屁。30kW电机哪要用20平方的电缆,只要用16平方的电缆足够了,10平方国标线也可以用。22kW电机只要用10平方的电缆就够了。

网友E:
30kW电机哪要用20平方的电缆,只要用16平方的电缆足够了,10平方国标线也可以用。22kW电机只要用10平方的电缆就够了。

网友F:
电缆载流量口决:
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
(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 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 25×4。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 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 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计算电缆载流量选择电缆(根据电流选择电缆):
导线的载流量与导线截面有关,也与导线的材料、型号、敷设方法以及环境温度等有关,影响的因素较多,计算也较复杂。各种导线的载流量通常可以从手册中查找。但利用口诀再配合一些简单的心算,便可直接算出,不必查表。
1. 口诀 铝芯绝缘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10下五,100上二,
25、35,四、三界,.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说明 口诀对各种截面的载流量(安)不是直接指出的,而是用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为此将我国常用导线标称截面(平方毫米)排列如下:
1、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1)第一句口诀指出铝芯绝缘线载流量(安)、可按截面的倍数来计算。口诀中的阿拉伯数码表示导线截面(平方毫米),汉字数字表示倍数。把口诀的截面与倍数关系排列起来如下:
1~10 16、25 35、50 70、95 120以上
﹀ ﹀ ﹀ ﹀ ﹀
五倍 四倍 三倍 二倍半 二倍
现在再和口诀对照就更清楚了,口诀“10下五”是指截面在10以下,载流量都是截面数值的五倍。“100上二”(读百上二)是指截面100以上的载流量是截面数值的二倍。截面为25与35是四倍和三倍的分界处。这就是口诀“25、35,四三界”。而截面70、95则为二点五倍。从上面的排列可以看出:除10 以下及100以上之外,中间的导线截面是每两种规格属同一种倍数。
例如铝芯绝缘线,环境温度为不大于25℃时的载流量的计算:
当截面为6平方毫米时,算得载流量为30安;
当截面为150平方毫米时,算得载流量为300安;
当截面为70平方毫米时,算得载流量为175安;
从上面的排列还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在倍数转变的交界处,误差稍大些。比如截面25与35是四倍与三倍的分界处,25属四倍的范围,它按口诀算为100安,但按手册为97安;而35则相反,按口诀算为105安,但查表为117安。不过这对使用的影响并不大。当然,若能“胸中有数”,在选择导线截面时,25的不让它满到100安,35的则可略为超过105安便更准确了。同样,2.5平方毫米的导线位置在五倍的始端,实际便不止五倍(最大可达到 20安以上),不过为了减少导线内的电能损耗,通常电流都不用到这么大,手册中一般只标12安。
(2)后面三句口诀便是对条件改变的处理。“穿管、温度,八、九折”是指:若是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敷设、即导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计算后,再打八折;若环境温度超过25℃,计算后再打九折,若既穿管敷设,温度又超过25℃,则打八折后再打九折,或简单按一次打七折计算。
关于环境温度,按规定是指夏天最热月的平均最高温度。实际上,温度是变动的,一般情况下,它影响导线载流并不很大。因此,只对某些温车间或较热地区超过25℃较多时,才考虑打折扣。
例如对铝心绝缘线在不同条件下载流量的计算:
当截面为10平方毫米穿管时,则载流量为10×5×0.8═40安;若为高温,则载流量为10×5×0.9═45安;若是穿管又高温,则载流量为10×5×0.7═35安。
(3)对于裸铝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裸线加一半”即计算后再加一半。这是指同样截面裸铝线与铝芯绝缘线比较,载流量可加大一半。
例如对裸铝线载流量的计算:
当截面为16平方毫米时,则载流量为16×4×1.5═96安,若在高温下,则载流量为16×4×1.5×0.9=86.4安。
(4)对于铜导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铜线升级算”,即将铜导线的的截面排列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线条件计算。
例如截面为35平方毫米裸铜线环境温度为25℃,载流量的计算为:按升级为50平方毫米裸铝线即得50×3×1.5=225安.
对于电缆,口诀中没有介绍。一般直接埋地的高压电缆,大体上可直接采用第一句口诀中的有关倍数计算。比如35平方毫米高压铠装铝芯电缆埋地敷设的载流量为35×3=105安。95平方毫米的约为95×2.5≈238安。
三相四线制中的零线截面,通常选为相线截面的1/2左右。当然也不得小于按机械强度要求所允许的最小截面。在单相线路中,由于零线和相线所通过的负荷电流相同,因此零线截面应与相线截面相同。

由百度知道轉載...
  • 下载积分:+3(住归为)

网友G:
    3PH 380v ,30kW电机用16--25平方的电缆.

楼主:
    谢谢各位了,不过现在的电缆有不同的标准,什么国标,非标,还有的就是一半铜,一半铝,真是搞死人了,公司里面用一根6平方的非标线带9台三相1.1KW 的风机,没有想到线表面有明显的发热现象,根据6平方*5=30A是可以带15KW的三相负载,可是感到有点不安全。

网友H:
    所谓的导线载流量,指的就是国标,非标的还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