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昆仑通态工程u盘导岀后怎么样在电脑上打开

楼主(2015-06-01):
各位大师,求教昆仑通态工程u盘导岀后怎么样在电脑上打开!!万分感谢

网友A:
没用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电脑上要安装McGs组态软件,用McGs组态软件打开画面

网友C(2021-06-16):
我也在学呀!盼有人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