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3 如何调用SFC14 15 ?

楼主(2015-06-01):
新手实在没用过这2个块,据说还可以自己编写?
还是问简单的,怎么调用?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主要用途是想读西门子G120C变频器的报警,修改参数之类的。

网友A:
CALL SFC14
CALL SFC15

网友B(2015-08-14):
在博途v13软件里面,在程序段里面调用一个空程序框,输入DPRD_DAD 和DPWR_DAD 分别对应的就是块sfc14 sfc15

网友C:
自己编写也可以,简单示例如下
LAR2,P#0.0
L #Address
SLD 3
LAR1
OPN #inDBNr
L 10
A001: T #LoopCtrl
L PIW [AR1,P#0.0]
CAW
T DBW [AR2,P#0.0]
+AR1 P#2.0
+AR2 P#2.0
L #LoopCtr
LOOP A001
请叫我雷锋!